请教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
请问图中如果VCC的电压太高,把稳压管击穿后VCC的电压是5.6V还是0V啊??

网友:
都击穿了---你说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的是电击穿哈

网友:
击穿了好!
这样的应用是当7805有问题时,保护后南的电路不受过压的损伤。

多数稳压管,当超过它的允许功率时,就呈短路,这对保护是有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不是说这样的应用是当78M05有问题时,稳压管就坏了变成短路,保护了后面的电路,这样维修成本就低了

网友:
击穿≠短路,击穿≠损坏

建议楼主补习下稳压管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