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N错误的问题

楼主:
CAN2.0B中应答错误将使得发送方不停的发送,直到接收到应答信号或者进入bus 0ff
那么其他错误呢。比如CRC错误,接收端如果在主动错误时判断出现一个CRC错误然后在应答位发送错误帧,发送端是否因此判断应答不正确而重新发送。但是在被动错误时,六个隐形电平是不是让主机认为已经发送成功了?
位错误的处理是否也是先发送错误帧再重新发送数据帧,直到发送正确 ?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主机判断出错,重新发送数据,那么从机会不会造成邮箱溢出?

网友:
为什么说:“CAN2.0B中应答错误将使得发送方不停的发送”?

我记得应答错误将使发送方产生中断,至于发送方是否要不停的发送,这取决于发送方的软件。

网友:
发送不正确,自动重发。这个是固化到CAN模块里了吧。
我跑例程时没有处理错误,要是只有一个节点就是发送直到进入bus0ff模式。

网友:
楼主你是对的。

我重新读了一遍bosch的CAN协议;我的理解是发送错误CAN就自动重发,CRC错误会导致error frames 所以也会导致也会重发,如果CRC错误,那数据不会放入MAILBOX中,只有没有错误的数据会放入mailbox中,也就不会有溢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下面是CAN 2.0b的协议楼主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出现帧错误,相隔多少时间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