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开关电源中的PFM

楼主(2012-07-23):
如何实现开关电源中的PFM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实现开关电源中的PFM?
开关电源
如何

网友A:
P者,脉冲也
F,频率也,
M者,调制也,咱们理解为控制吧。
例如因定开关电源的关断时间固定,根据输出电压(输出条件)来控制开的时间,那么,它的频率就是变化的,这样,就是一个PF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