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高频分频器都有哪些

楼主(2012-07-23):
高频分频器都有哪些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高频分频器都有哪些?
问题

网友A:
“哪些”什么?哪些器件?哪些种类?高频高到什么程度?
哪些器件:通用器件有,专用器件有,到大公司网站上找一找,应该容易找到的。
哪些种类:模拟式、数字(脉冲)式
现在数GHz的器件也很容易找,频率低一些的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