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热身,先整个简易的电子负载

楼主:
还做了个小工具来测电流,只有一个万用表,不能做到同时测多个电流,只好搞个小工具来分时复用了

最后传个电子负载的原理图,我只用了这个图的上半边

网友:
楼主的电路,可以由电位器控制负载电流。并可以限制最高电压。在简易负载中,这种设计还是很合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别人的电路,我偷懒了,只用了最上面一个运放单元部分,下面的保护电路都给省了,自己随便改的参数,最大电流只有2A,不过因为散热片很小,2A的时候温度已经嗖嗖的上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搞个热管,把它泡在水里,小管子也可以搞个大功率

网友:
电路设计很不错,只是楼主的焊接技术不敢奉承哦,,,

网友:
简易直流电子负载楼主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
图没看懂,楼主可以描述一下原理不?

网友:
你的散热片太小了,2A,只是几秒时间吧,不然小心管子会烧炸哈,哈哈

网友:
楼主可以解释下几个Load的意思吗?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C:

load接负载电阻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没看懂,能否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