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程序哪里出错了

楼主:
我的目的是让4位数码管从右至左显示0,然后再从右到左显示1,这样0-F循环,可是烧完程序后,数码管显示不正常,只显示0、2、4.....F,该显示1、3、5.....E的时候数码管全灭,问下大家我程序哪里出错了?

单片机P1接P9,P3接数码管P8

单片机P1接P9,P3接数码管P8

网友:
那个左移的程序具体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P1=0xfe(=0000,,0001)就是先点亮最右边(第四个)的数码管,然后P1的值左移为0000,0010,点亮第三个数码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左移的程序贴一下 我感觉之前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程序应该是显示在移动

网友:
程序出现了错误,显示应该先打开段选吧,再打开位选吧!!!!!
for(n=0;n<4;n++)
    for(m=0;m<16;m++)
        {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孩子。。。。。。咋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贴上左移子函数来看看

网友: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吧,是不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程序如下(为使用硬件连接模板,改了下接口)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m,n;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main()
{
    P2=0xfe;
    while(1)
        {
            for(m=0;m<16;m++)
            {
                for(n=0;n<8;n++)
                {
                    P0=table[m];
                    DelayMS(150);
                    P2=_cror_(P2,1);
                }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移程序就是P1=-crol-(P1,1);这是调用intrins.h里的函数,#include就是它的头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左移程序就是P1=-crol-(P1,1);这是调用intrins.h里的函数,#include就是它的头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硬件连接没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了,for(m=0;m<16;m++)后面的循环语句中加上P1=0xfe;就可以了(前面的P1=0xfe;删掉),因为原先的程序左移时左移了8位(P1有8位),显示四个0之后高四位显示了四个1,而我的板子只有四个数码管,所以我看到的数码管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