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EP3C10E144C8N最小系统板

楼主:
闲来无事做了一块FPGA板子
折腾了几天终于调试通了
晒晒
板子正面视图

板子背面视图

最后还有原理图是必须的

板子原理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做的是双面的?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换家pcb打版厂,孔不是一般的偏

网友:
首先要支持楼主,不过最小系统用来干啥,俺确实没搞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敬请期待,不过会比较慢,哈哈

网友:
没事,我慢慢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结束等待了,哈哈……
抄了一个数字示波器。
PS:来源于OURDEV论坛魏坤大侠开源的数字示波器项目
感谢魏坤大侠的奉献精神!!
和最小系统板的接口板
正面

反面

和底板接口的LCD显示板
正面

反面

板子下个月才有经济计划做,调试结果敬请期待!!

网友:
楼主一定要把结果分享给我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