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上下拉电阻的讨论

楼主:
上下拉电阻作用是将不确定的悬空管脚上下拉到高或者低电平,在IO口正常输出高低电平的时候,这两个电阻对它有什么影响。

在IO口作为输入的时候,这两个电阻对此IO口有什么影响

弄了一晚上了。。。求指导

网友:
由不确定---到确定,这是上下拉的作用。
关于IO口,有互补型的,有开路(OC、OD)型的,对于互补型,上下拉对它的影响只是负载电阻的加重。对于OC、OD(当然只有上拉了啦),可以使下一级有确定的电平。

对于作为输入应用,它只是作为上一级的一个负载。

网友A:
如果是430的IO,配置为输出以后,再使能上拉电阻。launchpad上面的led就不怎么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啊。。。输出时候PXOUT如果不赋值,他的值是不会变的,上电也不会复位的,这个在数据手册里面可以看到。。上下拉只是将悬空管脚拉到高或者低电平,并不会影响你手动配置PXOUT为1或者0
你可以用电压表测量。。。使能拉电阻后  在配置PXOUT  你给1就是高,3.5V  给0 就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30的IO,配置为输出以后,再使能上拉电阻。launchpad上面的led就不怎么亮了

不至于有那么邪乎吧?莫非LED的限流电阻是kΩ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输出时候PXOUT如果不赋值,他的值是不会变的,上电也不会复位的,这个在数据手册里面可以看到。。上下拉只是将悬空管脚拉到高或者低电平,并不会影响你手动配置PXOUT为1或者0
你可以用电压表测量。。 ...
配置为输出以后,再使能上拉。这个时候通过PxOUT去点亮一个LED(高电平点亮)这个时候这个LED亮度就比较低。视乎配置了上拉模式以后,IO口就不再是输出模式了。可以在LUANCHPAD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配置完REN后,OUT确实不再是设置输入输出了,而是上拉下拉的配置了。

网友:
是不是只有将引脚配置为普通IO口的情况下才能设置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