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按键检测程序出问题了,相信很多人都不会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P1DIR|=BIT6;//led输出

    P1DIR&=~BIT3;
    P1REN|=BIT3;//使能上拉电阻
    P1OUT|=BIT3;//按键管脚P1.3  按下为低
    while(1)
    {
        if((P1IN&0x08)==0)
        {
            delay_ms(30);
            if((P1IN&0x08)==0)
            {

                P1OUT=BIT6;
            }
        }
        else P1OUT&=~BIT6;
    }
}

我第一次按下按键是可以看到LED亮的,但是松手后它不熄灭,用电表查了下,刚开始没按下的时候由于有上拉电阻的作用,P1.3管脚电平是3.5V,第一次按下后电平是0.0V,但是松手后电平不上去,还是0.0V,所以看到了按键第一次按下后LED亮了,松手确不熄灭,求大神解释,为什么松手后电平不恢复?

网友:
顺便补充,我用跳线一端接上VCC  一端连上P1.3后

灯在预料中熄灭了,但是奇怪的时候拿开这根线后灯又亮了,刺瞎了哥的狗眼!

网友:
我奇怪的是你的P1.3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如果是按键检测的话,P1.3应该是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430  IO  口上电默认都是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P1DIR&=~BIT3;
程序里面有这句话啊

网友:
解决问题了!!!

P1OUT=BIT6;
这句话把我害惨了!!!!!!!!!!!
在把LED点亮的时候,直接这么赋值的话,只是将P1.6置高,但是P1.3置零了,但是P1.3的上下拉电阻使能了,赋值零后下拉电阻使能,按键按下接地,不管外部按键怎么按,P1IN都是为零,但是只有接上VCC后,P1IN才是1,所以出现我补充说明的情况,拿跳线一端接VCC,一端碰上P1.3灯就会熄灭,但是拿开线就会亮!!!

写代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个小小失误害我弄了一晚上!!!!
改成 P1OUT|=BIT6;就行了!!!

网友:
楼主观察很仔细啊,呵呵,以后进行端口操作还是尽量用 与、或、逻辑单独对某一位进行运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