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控制器

楼主:
最近有一个想法、想做一个电源控制器、首先有两条支流电路、同时通向一个控制器然后再到蓄电池中、我想这个控制器用法是、当一端电流没电是、控制器自动连接另一端的电源、求高手指点下我该如何做?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做

网友:
这是UPS的功能。电源切换的时候要检测同相同幅

网友:
这要看你的两路电源的性质,如果电压差别足够,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后并联即可,压差较低时可用MOS管做隔离。

网友A:
要是两路同时供电呢?

网友:
这个电源自动切换的电路,网上有很多,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两路同时供电呢?

同时供电必须考虑电压的平衡,可以通过串一个小阻值电阻来实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