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台打靶

楼主:
2012年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黑龙江赛区TI杯竞赛题
B题:炮台打靶(本科)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1个简易的炮台和电子靶,并在炮台上安装电动机驱动装置,可使炮塔在水平方向左右转动;在炮塔上安装电动机,可使炮塔上的炮口上下运动,用发红光的激光笔代替火炮。电子靶上能显示该次打靶环数及总环数,并能语音播报单次打靶环数和总环数。
本题应完成手动或自动两种方式控制炮台、瞄准光靶,实现激光打靶。
本题考核点是炮台跟踪电子靶的位置、打靶的精确性以及完成任务的时间,电子靶显示和播报的准确性。
炮台打靶示意图如图1所示。
v
图1 炮台及电子靶示意图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对电子靶进行测试,用激光笔分别打到每1环上,电子靶能够语音播报该次打靶的环数、总环数,并能显示该次打靶环数及总环数。
(2)把电子靶和炮台摆放好后(按说明5),开始计时,用手动控制炮塔,瞄准电子靶,瞄准完毕,连续发射三炮(按说明4),总时间小于120s。(脱靶则视为没有完成)
(3)电子靶分别显示每次的环数,显示的同时并播报,最后显示并播报总环数。
(4)两次移动电子靶的位置(按说明5),用手动重新控制炮塔,瞄准电子靶,重复(2)(3)步骤。
2.发挥部分
(1)炮台摆放好后,参赛队员按下按钮,开始计时,参赛队员离开炮台,炮塔自动搜索电子靶,搜索完成后,炮台提示搜索完成,延时5s后,炮台示意开始发炮,炮塔自动连续发射三炮后(按说明4),示意完成。(三次全部脱靶,表示自动瞄准没有完成。)时间小于100s,
(2)两次移动电子靶的位置,炮塔再次重新瞄准发射,重复(1)。
(3)语音播报与显示同基本部分。
三、说明
1、炮台放在地面上。
2、传感器可放置在电子靶两个正方形边线之间上下左右的所有区域,传感器数量自定,见图1。不允许利用打靶环区引导炮塔。
3、炮台和电子靶的供电均为电池供电。
4、激光笔必须为点光源,每次发炮必须保证在电子靶上看到红光点,每打一炮必须能完整的看到显示的环数和听到播报。
5、电子靶可以在以炮台中轴线为准,左右90度范围内任意放置,电子靶可以在与炮台水平距离2至3米之内位置任意放置,电子靶在距离地面1米以内任意高度放置。
6、尽量防止每次发炮时红光点在电子靶上抖动,若抖动按最低环计分。
7、以每次打靶的总环数高低、所用的时间多少计分。
四、评分标准
项目
主要内容
满分
设计报告
(本科30分)
报告内容:
(1)方案比较、设计与论证;
(2)理论分析与计算;
(3)电路图及相关设计文件;
(4)测试方法与仪器,测试数据及测试结果分析。
基本要求(50分)
完成第(1)、(3)项
完成第(2)项
完成第(4)项
发挥部分(50分)
完成第(1)项
完成第(2)项

网友:
楼主有什么方案吗,想请教请教?

网友:
关键在于电子靶怎样检测激光笔打在哪个环上,而且题目限制了不能在环区域内仿真传感器,所以很难啊,除非用摄像头,但是用430单片机奔摄像头,太恼火了,同求有什么好的简单的方案!

网友:
可不可以在电子靶上装上光敏原件,在炮塔上另装光源(不是激光笔),通过采集光强的变化来确定指向的环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貌似有规定的器件清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光敏电阻或者激光接受管,用摄像头我感觉不太靠谱,就算你拍到图像,你还要图像识别什么的,计算量还是蛮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只能在两个长方形边线范围内安装传感器,这个怎么安装可以检测到激光点的位置。感觉也是蛮讲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不是检测激光点的位置,而是先采集再确定激光点要打在哪一环上,个人认为采集激光点不太现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下你的具体的方法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也不确定可不可行,感觉就像是点光源跟踪系统,就是把采集方法调过来,指向的点更精确一点而已,但这恰恰是最难的,很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想法就是通过采集的光信号强弱来确定它的位置,至于如何确定打到那个靶子上我觉得可以以靶心为圆点,建立一个x-y轴。如果能将上面的测试转化为具体的(x,y)点的话就可以将其面积算出来,在某个面积范围内是第几靶,我看上面的图形已经标出来了,如果大于最大的靶面积就是脱靶。(其实具体那个靶子的面积已经确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是啊,因为TI被清单里列出了摄像头,所以想到了用摄像头,但是用430跑摄像头是不行的。只有反过来,在炮塔上安装光源,电子靶安装传感器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现在是在做这个题目?

网友:
靶上每个点都要一个光敏管的话,也是个不小的代价

但不如不用很难实现,任何一点都有感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觉每个点都要传感器的话,感觉不现实。其实感觉难点就在检测激光信号从而判断靶上的位置。

网友:
光敏管很便宜的,就象LED广告屏那样。若不那样排列。不会检到所有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题目,你的思路是什么呀?可以交流下不?

网友:
枪是激光枪。靶子要能收激光的(或对激光有反应的)光电管。覆盖全靶。这要。打几环都能精确测出,后外是单片机或其接口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