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下launchpad外接芯片实现DA转换问题

楼主:
小弟菜鸟一个...想问问大神们都是怎样实现DA的?如果可以能否共享下代码,求学习啊> <

网友:
DA芯片太多了 具体哪个

网友:
随便找一个就行,借鉴一下。。。。主要看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TI 的TLV5616,5636比较常用的,程序也很简单,网上搜下都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了51的程序,改成430的,但是不好使,请问你有源程序吗

网友:
这是我自己写的,你看看好不好用,当初我是成功了的

DA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几天没逛这个论坛了,你看看吧,我贴上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你了

网友:
下个看看  最近也在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