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5410使用问题

楼主:
本人菜鸟一个 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使用TPS5410 由12V锂电池获得+5V的电压,
由于板子是刚刚做好,焊接调试时,输出完全空载下可以得到+5V电压,但是只要是后面接上负载(我用的是一个单片机和一个LCD),就开始有啸叫,同时输出的电压也不是+5V了,变成0.7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输入用的是+9V的干电池,电感大小事22uH,输出的电容尝试用了47uf的钽电容和两个47uf的MLCC电容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当后面负载是一个升压芯片的时候(+5v转+12V),输出是正确的,但是有兹兹的声音,同时升压的输出也是不正常的。

本人菜鸟,是因为毕业设计才开始接触这些的,求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
“空载”输出电压稳定么?用示波器测量是否有杂波,,既然听到啸叫,可能高频振荡,负载过重造成的,要想不叫,最减少电感量试试。

网友:
串联一个电流表测试一下电流。时间不可以太长。看看电流是不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