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楼主:
本人初学430,碰到了一些问题,还望各位大神赐教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 XT1 开始振荡
     UCSCTL1 = DCORSEL_2;                             // 选择DCO频率范围
     UCSCTL3 |= SELREF_2;                             // 选择 Fll 参考频率 REFO
     UCSCTL4 = SELM_3 + SELA_0 + SELS_4;              // 配置 MCLK = DCOC,SMCLK =DCODIV,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
为什么要为mclk、smclk、aclk都配置时钟呢?

网友:
看英文PDF,或上百度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