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火的电容触控,有了解的吗

楼主:
电容触控很火,目前很多手机都用了电容触控屏,我们这些做小家电的总是后知后觉,现在才计划在下半年的新款电磁炉上改用电容触控代替之前的机械按钮(机械按钮是返修率和投诉率最高的部件,我个人举双手赞成更换新触摸技术),筒子们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目前接触到富士通内置电容触控MCU MBB95850/860/870系列貌似非常适合,但一问要到9月份才批量供货,晕。。。(我们一直用的富士通的MB95F634芯片,用得挺上手的,可惜了,,),有无现成的最佳方案提供?(整体电路成本要求成本控制在25元以内——尼玛现在做小家电太坑爹了,一台微波炉最多十多块的利润)。

网友:
嗯,楼主可以考虑你说的这个方案,上周二参加过富士通他们的一个网络研讨会就说的电容触控应用,说采用了相邻按键干扰抑制和自动阻抗矫正触控技术,非常适合小家电的触控面板。(这个系列最低价格样片的报价是2美刀哦,你最好问问他们的批量价,一般这两个价差距比较大滴)

网友:
电容触控方案多了去。。。建议楼主注意方案可靠性,之前用过带电容触摸的电磁炉,经常出现不加热、沾水后按键失灵的现象,估计就是触摸出问题或软件算法的漏洞,老式按键电磁炉就没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是说的这个产品么——富士通半导体推出内置式电容触摸界面MCU
http://www。fujitsu。com /cn /news/archives/2012/fss_0619.html

网友A:
楼主没有考虑用单独的触控IC做吗?现在电容触控IC价钱不是很高!

网友:
电磁炉可以选用他们的MB95F866或者MB95F856,管脚更紧凑(32pin/24pin),针对电磁炉应用性价比更高些。

网友:
手机上的电容触摸屏方案不一样哦,那个成本更高更复杂滴。顺便帮助科普一下:电容触摸屏的原理是利用本身身体自带的生物电,在电容屏的表面形成一个低电压(放心,最多0.1V都不到的电压)改变电容屏局部区域的电容值,而电容屏四角的IC感应器计算容值改变区域与四角的距离,从而判断按键的位置。

网友:
现在手机上大部分都是电容触摸屏,是不是也是相似的芯片方案涅?弱弱问一句,电容触摸屏啥原理啊,筒子们?

网友B:
不知道 电容屏可以持续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考虑用单独的触控IC做吗?现在电容触控IC价钱不是很高!

这个建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电容屏可以持续多久了

不知道以后的新技术会是什么样的

网友:
KE14能够满足的。

网友:
好久的帖子,现在都开始流行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