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存入数组,做数据处理后再发送的问题

楼主:
先上代码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SR(void)
{
uint i; uint j=0;

data[ j++]=U1RXBUF;

//delay_ms(1000);
  data[5]=0x1a;
  data[6]='\n';
  for(i=0;i<7;i++)
{
   while(!(IFG1&UTXIFG0));
  U0TXBUF=data;

IFG2=0;
}
}

这是中断处理部分,我想把串口1收到的值存入数组,然后加上个后面两个字节,之后再从串口0发送出去,data[]是全局变量,别的地方没有任何引用
然后我用串口助手发十六进制的1234567890,收到的却是十六进制的12 00 00 00 00 1a 0a,说明存入数组的只有第一个字节,
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各位指点迷津,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顶一下,打错了,其中有一句是U0TXBUF=data,坐等高手现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U0TXBUF=data[ i ];才对,竟然连续打错2次。。。

网友:
uint j=0;  是局部变量。每次进中断自然而然的将j清零。
你把uint j=0放函数外边

网友:
也可以设置为 静态局部变量 static   就像楼上说的  只接受一个字符 就产生中断 经一次中断 i  j 就清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我是初学者,所以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那这么说的话是每发送一个字节进入一次中断,而不是每发送一次数据进入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扰了,我按照你说的方法,把j变成全局变量,但是还是有错误
串口发的是十六进制的1234567890
收到的:(发第一次)12 00 00 00 00 1A 0A 12 90 00 00 00 1A 0A
                (发第二次) 12 90 12 00 00 1A 0A 12 90 12 90 00 1A 0A
                (发第三次) 12 90 12 90 12 1A 0A 12 90 12 90 12 1A 0A
之后再发就跟第三次一样了,虽然数组后面的几个字节是有收到数据了,但是对应的不对,
而且只按了一次发送之后会受到2组数据。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
你得把这个拿到服务程序外边,while(!(IFG1&UTXIFG0));这个循环等待影响了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