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支持中文长文件名的FATFS系统代码

楼主:
在网上翻啊翻找到的,支持fat32文件系统和中文长文件名,使用时把cc936.c文件加进项目里去就好了,和普通的fatfs一样用法, 很好用。

长文件名开关设置在ffconf.h文件里
#define        _USE_LFN        1                /* 0 to 3 */
这个是文件名长度
#define        _MAX_LFN        200                /* Maximum LFN length to handle (12 to 255) */
/* File status structure (FILINFO) */

typedef struct {
        DWORD        fsize;                        /* File size */
        WORD        fdate;                        /* Last modified date */
        WORD        ftime;                        /* Last modified time */
        BYTE        fattrib;                /* Attribute */
        TCHAR        fname[13];                /* Short file name (8.3 format) */
#if _USE_LFN
        TCHAR*        lfname;                        /* Pointer to the LFN buffer */
        UINT         lfsize;                        /* Size of LFN buffer in TCHAR */
#endif
} FILINFO;
比普通的文件信息结构体多了lfname长文件名参数和lfsize文件名长度参数。
搞好中英文混合显示后,把遍历出来的文件信息的lfname 字段显示出来就好了。

最近很忙,简单搞了一下,效果见下图:
FATFS代码见附件。
实例代码凌乱不好意思贴出,那位兄弟需要可消息我,或者有时间了整理后贴出。见谅

FATFS支持长文件名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 FATFS 的新版本吗?

网友:
哇~~
好厉害,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FATFS 的新版本吗?

不是,是0.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
好厉害,好厉害啊~~

参考了你SD卡的那个程序,我很看好你呦

网友C:
来一份呗!最近在家没时间弄!发qq邮箱吧!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一份呗!最近在家没时间弄!发qq邮箱吧!谢谢啊
已发送。
在家舒服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行!哈哈

网友D:
是的啊 ,fatfs本可以支持长文件名。就是要加cc936.c这好像是什么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啊 ,fatfs本可以支持长文件名。就是要加cc936.c这好像是什么表吗?

Unicode - OEM 双向转换表,因为长文件名是Unicode 编码存储的,要查表

网友E:
楼主,我在用官网的例程遍历文件的时候发现只能遍历目录下的一个子目录,不能遍历多目录,楼主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能帮帮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在用官网的例程遍历文件的时候发现只能遍历目录下的一个子目录,不能遍历多目录,楼主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能帮帮我吗?
我还没弄明白你讲的是不能遍历所有目录还是你要同时遍历几个目录。
我这里有一个基于此的例子,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6037-1-2.html

网友F:
cc936这个文件708KB,有多少芯片的flash能够把它装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cc936这个文件708KB,有多少芯片的flash能够把它装进去呢?
说得好,不过1、那是存储容量。2、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6037-1-1.html我的这篇帖子里已经把它丢到flash里了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参考一下LZ的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要加那个数组,好大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支持,下过来试试!

网友:
下过来看下,

网友A:
是 FATFS 的新版本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下

网友:
看看长文件名,正在头疼,谢谢啦

网友:
大赞一个,好楼主

网友G:
怎么读写SD卡的程序可以贴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读写SD卡的程序可以贴下不

在 Tivaware 或者之前的 Stellarisware 里都有完整的 Demo 程序。

网友:
很好,支持,下来试试看怎么样,一直搞不定

网友:
很好,支持,下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