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从设备地址问题来个人帮忙解答下

楼主:
UCB0I2COA中的地址是让主设备寻址到这个从设备的设备地址还是说是让主设备寻址的数据地址,寻址设备地址的在另外寄存器上?

假如说 UCB0I2COA中的是设备地址的话,那么读取的数据是从从设备哪个地址开始的,0X0吗?那样的话怎么读从设备某个特定地址的数据比如0X50之类的。

CCS中都是两个LUANCHPAD的I2C通讯例子,有没一块LAUNCHPAD上,单片机芯片读取及写入板上I2C芯片的例子?求打什么们解答下,看手册看不明白,CCS例子中从地址是 UCB0I2COA=0X48,我怎么都觉得像是数据地址,寻址设备的地址应该没那么大吧。

网友:
或者说CCS上的例子只是利用I2C的协议来达到两个LUAUNCHPAD的通信,中间动过各自的I2C芯片。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 中间没动过各自的I2C芯片

网友:
//******************************************************************************
//  MSP430G2xx3 Demo - USCI_B0 I2C Slave TX single bytes to MSP430 Master
//
//  Description: This demo connects two MSP430's via the I2C bus. The master
//  reads from the slave. This is the slave code. The TX data begins at 0
//  and is incremented each time it is sent. An incoming start condition
//  is used as a trigger to increment the outgoing data. The master checks the
//  data it receives for validity. If it is incorrect, it stops communicating
//  and the P1.0 LED will stay on. The USCI_B0 TX interrupt is used to know
//  when to TX.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1.2MHz
//
//                                /|\  /|\
//               MSP430G2xx3      10k  10k     MSP430G2xx3
//                   slave         |    |        master
//             -----------------   |    |  -----------------
//           -|XIN  P1.7/UCB0SDA|<-|---+->|P1.7/UCB0SDA  XIN|-
//            |                 |  |      |                 |
//           -|XOUT             |  |      |             XOUT|-
//            |     P1.6/UCB0SCL|<-+----->|P1.6/UCB0SCL     |
//            |                 |         |             P1.0|--> LED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ruary 2011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TXData;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                            // P1.0 output
  P1SEL |=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1SEL2|=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ODE_3 + UCSYNC;             // I2C Slave, synchronous mode
  UCB0I2COA = 0x48;                         // Own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UCB0I2CIE |= UCSTTIE;                     // Enable STT interrupt
  IE2 |= UCB0TXIE;                          // Enable TX interrupt
  TXData = 0xff;                            // Used to hold TX data

  while (1)
  {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

// USCI_B0 Data ISR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TX_ISR(void)
{
  UCB0TXBUF = TXData;                       // TX data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

// USCI_B0 State ISR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RX_ISR(void)
{
  UCB0STAT &= ~UCSTTIFG;                    // Clear start condition int flag
  TXData++;                                 // Increment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