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F5438的硬件IIC问题

楼主:
最近几天在用MSP430F5438的硬件IIC跟FM24CL64做通信,所用的程序基本就是用TI的官方例程改编的,实现的功能是不断往存储器地址为0x01的空间内写入数据0x01

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f5438.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SEL |= 0x06;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3DIR |= 0xf0;
  P3OUT &= 0x0f;                            //p3.4 5 6 7 输出低电平 for A0 A1 A2 & WP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255;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255;

  UCB0I2CSA = 0x50;                         // Slave Address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while(1)
{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 start condition

    while(!(UCB0IFG&UCTXIFG));               // Wait before interrupts
    UCB0TXBUF = 0x01;                   // Load TX buffer
                                                       //执行完这一句话之后UCTXIFG就自动清零了

    while(!(UCB0IFG&UCTXIFG));

    UCB0TXBUF = 0x01;

    while(!(UCB0IFG&UCTXIFG));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UCB0IFG &= ~UCTXIFG;                  // Clear USCI_B0 TX int flag
}

}

但实际跑起来发现第一次运行完UCB0TXBUF = 0x01; 之后UCTXIFG就自动清零了。如果换成标准例程那种利用中断的写法的话,UCB0TXBUF = 0x01;之后就无法再次进入中断程序了,有没有高手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
我觉得是由于待传数据并没有移出缓冲区,所以UCTXIFG没有重新置,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用中断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