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的端口问题 大神求解!!

楼主(2012-07-24):
PWM输出的端口问题 大神求解!!
PWM输出的口怎么确定 为什么 设置P1SEL就可以了 把P1SEL 寄存器对应的口设为1,代表使用外部模块,但是外部模块有这么多。。 单片机是怎么识别的把他用作PWM输出的呢
模块
寄存器

楼主:
佛挡杀佛

网友A:
各I/O口的第二功能对应不同的外设,用TimerA产生两路PWM输出,只需将P1.2和P1.3的SEL设为1就可以了,详情可查阅datasheet的管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