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常用晶振的稳定度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怎么提高常用晶振的稳定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说,要计算,控制旁路电容,电容大了会烧掉晶振,导致不准确。偷听工程师说的,一点点……

网友:
晶体的稳定度由器件本身的制造工艺决定,需要较高温度稳定性的晶体可采取恒温措施,对于晶振,除了可以采取恒温法外,还可以采取温度补偿的方法,注意晶体和晶振不是一回事。

网友:
影响晶体的稳定的因素之一,也是主要因素,就是温度。
因为晶体存在热膨胀,而它的几何形状与频率密切相关。所以,首先要有个恒温损失。
其次,作为振荡器,也要考虑它的稳定因素,如象电源电压,对振荡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