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冷热地之间接的并联RC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1.先帮你弄清楚两个概念:大多数的开关电源都采取变压器进行“冷热地”隔离,由于“热地”,也叫“初级地”,通过电网可构成回路,当人体接触到“初级地”的时候会“触电”,所以人们都把“初级地”叫做“热地”,表示不能触摸的意思。而“冷地”也叫“次级地”,尽管电压很高,但它与大地不构成回路,当人体接触到“次级地”的时候不会“触电”,因此,人们都把“次级地”叫做“冷地”,表示可以触摸的意思。
2.冷热地之间接的并联RC是起隔离作用。冷热地之间的完全隔离会形成两者之间的静电积聚,当静电积聚到一定程度,将击穿隔离器件。为此,热地和冷地之间加并联RC电路,由电阻和电容组成的静电泄放电路。虽然电阻的阻值都比较大,但因为静电电量都比较小,所以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不至于由于它们的存在而使隔离特性变坏。因此只要不是初次级绕组匝间短路,一般是比较安全的,人体触及次级“地”不会造成电击。

网友:
冷热地一般在电视机电路中常用到吧

网友:
学习了,回答得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 原来是防静电用的哦,学习了, 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叫隔离? 很难理解,连在一起为了SHI放静电为什么还叫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