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调整RCC线路中的频率占空比

楼主(2012-07-24):
怎么样调整RCC线路中的频率占空比
怎么样调整RCC线路中的频率占空比?谢谢大家的指教,万分感谢
怎么样

网友A:
楼主应该知道rcc电路是自激式反激变换的。因没有贴出电路,只能给你说个调整的原则:占空比随输入电压的减小而增大,频率随输入电压减小而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