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我用LM3S601或者是LM3S6611芯片,软件是IAR6.3,工具:JLINK V8。
当我程序编译没有错误时,点击下载,出现以下2个错误,究竟是哪配置不对啊?

1:fatal error: Conmunication timed out:Requested 1 bytes,received 0 bytes.
2.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安装目录\IAR6.3\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xx.flash

究竟需要配置哪个地方啊?

网友:
用LM FLASH工具可以烧写吗?如果不能,检查下硬件把

网友:
没有试过LM FLASH,硬件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试过用keil下载,就可以下,程序也能跑

网友:
是下载的程序吧,项目设置里有一项包含FlashLm3sxxx.flash路径的钩去掉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Jlink 配置的问题。
Project 路径最好不要有中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工程的options里面,General Options里面的Target中Device设置的正确吗?

网友:
器件选择是正确的,project没有中文路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Debugger下面那个Download选项里第二项和第四项打钩了吗?你最好把工程选项里有关的选项截个图啊。

网友:
截图在上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用过 J-Link ,一直是用 MDK+ULINK2

网友:
有人说用RDI,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仿真器正常不,调试接口正常不

网友:
嗯,正常,因为我用keil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