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调试FPGA遇到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uart收发的verilog程序,连好线后,程序拷入fpga,用串口调试助手向fpga内发信息,电脑就报错:“由于线程退出或应用程序请求,已放弃I/O操作。”而且不论收发都没有响应。请问这是串口在电脑上没设置好还是程序编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电脑串口配置的问题,跟FPGA程序应该是没关系的。
查看一下串口助手、串口驱动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一个串口助手试试,例如格西烽火串口助手、SSCOM等相对稳定的串口助手,排除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