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啊,跪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最近刚开始接触MSP430,发现它是3.3V供电,而且IO的拉灌电流都很小,所以驱动力很小,驱动外围电路都要接上拉电阻或者用74HC573,那用它的IO口作输入或者双向口的话要怎么做缓冲呢?   比如一个TLC549,它的逻辑信号是5V的,要读这个逻辑信号的话要怎么做电路改成MSP430可以承受的8MA,3.3V范围呢???
因为马上就要用它做开发,时间实在很紧,谢过各路大神了~~

网友:
这个文档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TLC549在3V也可以工作,但是可能会影响到你AD的输入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