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为什么要学这个单片机?(LM3S)

楼主:
因为我们省的电子设计比赛里希望我们用TI的单片机,所以我学了一下LM3S,发现这个单片机没什么优点……(也许是我太菜了,说错请喷)AD不能当IO,一组IO最多8个口,还有4个的(为什么不把4个的合成8个?),定时器少而且PWM不能分频(WHY?),100脚单片机IO才40多,价格死贵……求大神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任何关于 LM3S 的问题都可以讨论。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问题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1.ADC 的输入 AIN 是有和 IO 口复用的。我看过 LM3S9D90 Datasheet.
2.一组 IO 口只有 8 个,这个有什么影响能,配置完了之后,每个 IO 还是独立操作的。
3.有 4 个 GPTM,最多可以配置成 8 个 16 bit 定时器,M4 更多。
4.PWM 不能分频是什么意思。
5.GPIO 叫比较少,这个有道理。
6.部分型号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
08年的时候就知道LM3S了,当时属于流明诺瑞,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便宜。好像是09、10年TI收购了。至于你说的“AD不能当IO”这个你可能都没有仔细看资料吧。100脚单片机IO才40多,这个肯定不会那么少。现在64脚的ARM IO最多的都达到50脚左右了。至于价格我现在不清楚。不过TI的东西本身就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 =原来如此,多谢,我回去查查
2影响是:刷彩屏麻烦……而且还有4个一组的IO嘛。
3可是没有捕获比较寄存器啊……MSP430都有N多捕获比较寄存器
4定时器带分频器,但是分频器在PWM模式里不能用
6同样的性能下远贵于STM32不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rtex-M3 based Microcontroller:
- 50MHz, 256KB Flash ROM, 64KB SRAM, MPU
- 4 Timers
- 6 Motion Control PWM
- 2 Capture Compare Pins
- Ethernet MAC + PHY, IEEE1588 support
- 1 * CAN
- 2 * UART
- 1 * I2C
- 1 * SSI
- 2 * QEI
- 4 * 10-bit ADC
- Temperature Sensor
- 1 * Analog Comparator
- 42 GPIO Pins
- Battery-backed Hibernation Module
- Watchdog Timer, Power saving modes,
  JTAG and Serial Wire debug

倒数第四行……
这是keil里对LM3S8962(够高端了吧?)的描述

网友:
LM3S是世界上第一款集成以太网MAC+PHY的Cortex,这就是卖点!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软件开发库功能强大,结构清晰,上手比较容易。

当时没被TI收购前,国内有周立功做代理和推广,中文资料比较多,ST的Cortex都是浮云~~

但是自从TI收购后,感觉LM3S没落了!!!!

至少在收购期间LM3S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被ST和NXP赶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S用的最多的是以太网,你用LM3S以太网和ST的比比就知道谁的性价比高了,谁的价格有优势了,博世的产品都用LM3S做以太,速度上都是M3的核其实都一样,LM3S是单周期访问,ST呢?自己看看吧。ST前期宣传得好,TI的供货太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实话,我也认为 TI 收购之后,对 Stellaris 并没有好的发展,上对花轿嫁错郎。
我们承认 TI 很强,但是收购后内部 MCU Team 对 Stellaris 这个外来的还是没有投入足够多的资源,否则这样优秀 DNA 的 MCU 不可能是今天这样的结果。
产品没有做好之前,就疯狂地去抢市场,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同时内部也没有真正投入。
第一次说狠话....

网友:
TI收购Stellaris 后,不仅着力ARM这一块,甚至将ARM与DSP整合到一块,把CPU产业链几乎把全完了。
LM4F Cortex-M4F Series  (50)
LM3S Cortex-M3 Series  (234)
28x + ARM® Cortex™ M3 Concerto™ Series(F28M35Hx)

网友:
这个单片机一出现就关注了,基础结构相当不错,当初有几个项目也想选它来着,是周立功负责技术支持没错。

不过TI好像没把它当通用产品来对待,更多的是做应用市场。因此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对于TI来说,好像也只有这样,通用市场毕竟还是ASIC的天下。

网友:
LM3S集成以太网MAC+PHY的芯片。

不过这款芯片主要就是通用芯片,什么地方都能用,但没有很N的地方。

楼主是学生,学好ARM内核会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TI好像没把它当通用产品来对待,更多的是做应用市场。因此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通用市场还是 ASIC 的天下,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其实用什么片子应该看看他本身的优势,利用他的优势去工作,而不是为了只选定一个应用,再定一个片子就开始干活的。物尽其用才是真道理!

网友:
话说既然楼主提出了这些缺点,那毫无疑问选STM32吧

STM32才是世界上出货量最大的cortex-M3

网友:
多看TI的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LM3S用的最多的是以太网,你用LM3S以太网和ST的比比就知道谁的性价比高了,谁的价格有优势了,博世的产品都用LM3S做以太,速度上都是M3的核其实都一样,LM3S是单周期访问,ST呢?自己看看吧。ST前期宣传得好,TI的供货 ...

严重同意

网友:
AD 是不能转成 IO , VDD 与 GND 外引太多了。 可能是出于稳定的考虑。开发还可以,但生产就不行。

TI的供货 简直就是让人呕吐。。。

几十周的货期,而且时间到了还不一定有货。。

学习可以,批量生产不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