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

楼主:
玩玩易电影了,露露面

手机相机不好,不够清晰

手机相机不好,不够清晰

网友:
接上电源,输出,波形

我这边怎么没有网友的三角波形状呢。每小格时间是5ns,波形虽然不是直线,但还是可以的了,波纹看起来很小嘛。呵呵

网友:
再来,接上电子负载,波形如

网友:
接上电路板上的开关管,想试电流突变的情况。修改电路板的avr程序,控制开关管 每1s开关各2次,波形看起来还是很美好。

电源显示反应慢,所以电流看起来是由大变小,再变大。其实瞬间变化的。

网友:
你的是打在直流档位测试的吧。
我的是打在交流档位测试的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是的,用了直流档了,昨天下班的时候在公司测的,时间比较仓促,因为上班时间不太好在公司明摆着玩自己的东东,呵呵

网友:
来个改变电压的,拆掉原来的两个Rfb电阻,焊接上一个3296可变电阻,如图

网友:
输入接近20V,看看输出3V和5V的,呵呵

网友:
先看看2596的情况

输出接近5v

输出接近5v

网友:
看得出吧,2596给AVR供电的时候,AVR没工作,数码管没亮

网友:
看看易电源,5V输出给AVR,数码管亮,其实液晶屏也显示了波形(线比较细,相机照不出来)

网友:
花3个晚上,终于做了一个移动电源,中间有个小插曲,就是弹簧和焊锡不小心短接了18650电池,瞬间弹簧上的胶冒烟,焊锡融合,弹簧变型变短,赶快重力甩开,就怕会“砰”一声爆炸。所以小心翼翼的给加上自动恢复保险丝。上图

网友:
密密麻麻的,飞线和飞脚

网友:
买两个二手的18650电池,呵呵,虽然是二手的,但短接威力还是很多的,以前玩个盐碱电池,爆炸的威力已经不小了,要是这个爆炸,嘿嘿,会爆开手指的。

网友:
电压可调的。好了,效果初成,调到输出5V,给手机充电试验一下

网友:
盖上盖子,是不是整洁了很多??

网友:
当然,18650也需要充电的。新买的南孚环高的18650充电器

网友:
自带开关,电压做成可调的,带电路板到户外测试的时候,可根据不同单片机要求选择不同电压输出

网友:
从昨晚到现在,已经给1部完成手机充电了,易电源加油。此次申请易电源的目的都达到了。呵呵

网友:
再给avr供电看看,拍得模糊,屏幕只看到模糊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