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单相正弦波逆变电源

楼主:
设计并制作输出电压为36VAC 的单相正弦波逆变电源,输入为12VDC 电源

2.1 基本要求
(1)在额定输入电压Ui=10~14.5V 下,输出电压UORMS=36±0.5V,频率 50  0.5Hz O f ,
额定满载输出功率50W;
(2)输出正弦波电压,THD≤3%;
(3)满载情况下,逆变效率 ≥83%;
(4)具有输入过压、欠压保护功能,欠压保护点9±0.5V,过压保护点16±0.5V。当满足
过压、欠压条件时,关闭输出;
(5)输出过流保护功能,动作电流Io=1.6±0.1A

2.2 发挥部分
(1)进一步提高逆变器效率, ≥95%;
(2)输出正弦波电压THD≤1%;
(3)输出频率可调20~100Hz;
(4)具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可自恢复,具有工作及保护指示;

网友:
如果使用直接正弦波逆变,它的效率达不到要求,只能用丁类。
如果使用低频50Hz,输出失真将是个问题,要加滤波。
如果使用高频合成并滤波,对滤波器的要求低,容易实现,效率要求也可以实现。

网友:
能不能给出一个方案啊。谢谢大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