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5运行着程序,自己就烧了,有遇见过的么?

楼主:
这个片子已经调试了两天了,之前跑一些LED灯,串口什么的程序都没问题,焊接之后测量电压也正确。
焊接之后,出现过几次Wrong AHB ID的错误,导致程序不能下载。第一次出现之后,发现是LDO引脚有点虚焊,电压不对。后来重新点了锡,电压就对了,程序也顺利的跑起来了。
昨天下午,突然又出现了Wrong AHB ID的错误,导致程序不能下载。但是各个电压都是对的,VDD为3.3V,VDDC为1.29V。以为是软件设置的问题,不过找不到什么不对的。后来就一直点Download and Debug。在硬件软件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发现有时候能下载有时候就弹错。
最后一次运行的是和HX711电子秤芯片通信的测试程序,当时在测量传感器的重量数据。一直在观察串口助手的数据,大概有一分钟以后,突然数据就不更新了,低头一看,一股黑烟就出来了。赶紧断电,仔细一看,芯片引脚都已经黑了。后来把芯片摘下来,发现芯片都烧出小坑来了,板子上的焊盘也被烧掉了。
我用的是数控电源,按理说不应该瞬间有大电流的情况出现。而且那个测试程序之前也跑过,不是第一次跑起来的。
各位有遇见过这种芯片“自燃”的情况么?还有,LM3S系列工作电流有100mA?我就是一个串口通信,一个LED灯和一个HX711,100mA的电流损耗正常吗?

网友:
短路,电压过高,诸如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只有68、69、81、82这4个引脚烧黑了,其它的电源脚都没事儿。很奇怪。

网友:
那会不会是这几个引脚通过的电流太大,大大超过了他的最大负载电流。外部没加电平转换或光耦隔断么

网友:
估计是焊接问题导致了短路,焊完板子应该先测一下电源和地之间的阻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的 LDO 有问题吧。
M3 run 模式确实有近 100mA 的电流。

网友:
楼主为什么用9B95呢?如果不做PTP,9B92就可以了,而且价钱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1117把5V转成3.3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试过,没有短接的情况。因为已经用了一天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有点搞不懂,如果是短路,为啥就那4个引脚烧的特别严重,其它的引脚都没事儿。是否有可能是芯片内部的问题,而不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
100ma算好的了,我这个系统,用开关电源,2596-5V-1117-3.3V,外接eth,usb,epi,再加一个cpld和一个液晶,工作的时候,24V端电流都有100ma,所以,LM3S这端估计有300-400MA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会吧,M3 自身功耗 300~400mA  太夸张了吧

网友:
当然,我3.3V端还有CPLD和SDRAM,那些也可能消耗了部分电流。
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全速工作的lm3S,有点发热。经测试有4-50度的样子,环境温度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