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工业控制DIY_开关电源制作之二

楼主:
大家有没有仔细研究这个电源的EMI测试曲线(见图1)呢,这个曲线的首段在150-600KHz中,红线以下的EMI测试曲线峰值超越或者接近红线(所谓的红线:就是电源板PCBA的EMI测试曲线的电磁兼容的合格与否的界限),为了说明问题特意将低频段的EMI做的高了一些,便于说明电源板的EMI测试与改进的措施。一般电磁兼容测试的频率范围为150KHz--30MHz之间。也就是在这一个频段范围内排除了50Hz电源的低频影响。AC50Hz的3、5、7、9、11次谐波分别是:150、250、350、450、550Hz,被远远地阻止在EMI测试仪器的测量频谱的范围之外,值测量开关电源的PWM部分产生的谐波和与之相连的负载产生的谐波干扰。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电源单独做EMI测试性能非常好,留有很大的富裕余量,可是在与负载连接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再测试EMI就会发现EMI的测试曲线严重超标,还得重新做EMI设计和工程整改。
       话还得说回来啊,在150-600KHz这段频谱中EMI超出这么,200-600KHz这一段几乎也没有什么余量,一旦电源受到外界或者是系统的干扰,这段的电磁干扰就会超标,必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稳定工作。那么,这一段电磁干扰的超标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排除交流电源11次以下的谐波干扰的影响,那就是电源工作的PWM芯片的谐波干扰是主要的因素。开关电源的PWM工作的频率一般在30-50KHz,如果仅此从工作的频率来看可以看出基本是在11次左右的谐波影响的。怎样才能够在电路中加以抑制呢?开关电源的整流电桥之前的交流总线部分,有X、Y电容和共模电感,有时他们组成L、倒L或者π型滤波电路。X电容负责的是高频部分的滤波,Y电容负责的是安全地的电荷泄放,共模电感起得主要作用就是对于低频段的谐波的过滤功能。共模电感的电感量大小、磁芯的磁饱和特性的好坏、受温度的影响大小、电感扰制时的对称性、绕线的排布工艺等等,都是决定共模电感性能的因素。所以,对于上述的测试曲线就需要在共模电感上下功夫解决问题。通过以上分析,这一段的EMI超标主要是在低频段,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加大共模电感的电感量来排除。
       经过绕制共模电感使原来的15mH的电感量,加大到18mH,装上电源的PCB板上测试,就有了如下的EMI测试曲线(见图2):
由于图形不能够自主安排在文档中,编辑后的次序有些乱,请大家原谅!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
楼主手里还有频谱仪用,不错。

网友:
示波器里面不是有FFT显示,和这差不多

网友:
这个曲线可不是示波器之类可以测试的啊。这就是电器产品认证要过传导测试第一关必须要过的测试仪器之一,这一关过不了,其它的就停摆了,回去整改再过来测试。上机费可是很贵的啊,按小时计算的,有时还的预约才行的!

网友:
带跟踪源的频谱仪价格不菲。条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