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TC进行ADC10转换后如何将存入RAM中的数据提取出来?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G2553,使用DTC进行单通道多次转换后将数据存入RAM,现在准备将RAM中的内容提取出来,应是用什么方法?设数组取首地址0x200?
另外,如果我使用的是序列通道多次转换(32次),A1,A2,DTC将结果存入RAM中,0x200-0x400中存放的是A2的结果吗?还是A1的?
希望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没有人啊 求解答

网友:
新手路过,楼主采用32次ADC采集求平均值,首先你采集到的数据存入内部RAM中,那如果你存入的首地址是0x2000的话,那你读出的时候自然是从0x2000读出,这要看你如何存入RAM中了哦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试试用指针来读取:
int *ADC_Pointor;
int ADC_Result;
ADC_Pointor=(int *)0x200;
ADC_Result= *ADC_Pointor;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用指针来读取:
int *ADC_Pointor;
int ADC_Result;
ADC_Pointor=(int *)0x200;
ADC_Result= *ADC_Poi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