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launchpad内部比较器实现电阻测量仪的程序

楼主:
这两天在做电阻测量仪,规定用430g2553内部的比较器去做,我把那节的内容全看了,也有了理解,但是到了写程序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比较器、定时器、捕获还有其中断的应用。现在头都大了,还望哪位做过的高人给个程序参考参考!或是有这方面的兴趣的朋友也去试试,在此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朋友,我最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的进展怎么样。就是关于怎么把比较器输出提供给定时器捕获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就是这个的问题,我也没弄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突然弄出来了,原来只要设置定时器把捕获选择CCI1B就是了,自然就可以把比较器的输出实现捕获了。难怪关于比较器的寄存器里面没有设置这方面的东西,你看用户手册里面的那个实现检测电阻的那个图它那里画的就是CCI1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还是没明白,方便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参考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P1DIR |= BIT6;
  //比较器设置
  CACTL1 = CAON + CAIES + CAIE;          //打开比较器 比较器中断 下降沿触发中断
  CACTL2 = P2CA4 + P2CA2 + CAF;    // 一个选择CA1 P1.1 正输入端 一个选择CA2 P1.2 负输入端

  //捕获的设置
  P2SEL |= BIT2;    //CCI1B 输入
  TA1CCTL1 |= CM_2 + CCIS_1 + SCS + CAP + CCIE;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 = 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Capture(void)
{
  static uint16_t oldtime;
  uint16_t  temp, newtime;

if(CACTL2 & CAOUT)
{
   P1OUT |= BIT6;
  }
  else
{
    P1OUT &= ~BIT6;
}
}

网友:
我是菜鸟,还没搞清比较器的寄存器,哪位大神给发一下?

网友:
CACTL2 = P2CA4 + P2CA2 + CAF;    // 一个选择CA1 P1.1 正输入端 一个选择CA2 P1.2 负输入端
为什么 P2CA4 对应CA1 P1.1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是什么比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自己去看数据手册,比较器那一张,还有把比较器的结构图好好看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
还是不懂,那个数据是430g2553的中文资料吗?我没有找到比较器的结构图

网友:
不是中文资料的那个,是这个:msp430x2xx+user+guider   你到网上搜一下,就是用户指南,

网友:
你好!这个程序是错的,一旦进入程序,不管比较器是否输出的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都在产生中断,并且始终在中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模拟比较器 控制寄存器详解么??

网友:
程序有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