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内嵌套AD中断

楼主:
各位前辈,我在定时器中断内进行AD采样,可是每次都不成功,后来调试时,发现卡在图上画圈的那个位置。难道两个中断不能嵌套吗?要是把AD采样拿到主函数里是可以的。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前辈吗?

网友:
刚才图片没贴上,这个是代码。。

网友:
补一个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断中等中断,还是用死循环,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必然不要这样做啊。。。中断要保持尽量的短和简洁,Timer中断设置flag,把ADC Read放到主函数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