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外部晶振能锁相环倍频么?怎么做!!

楼主:
430G2553外部晶振能锁相环倍频么?怎么做!!
外部时钟太慢,内部又不准确,精确时序无法实现,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没?解决了的话也教教我咯。

网友:
不能倍频,只能分频。
外部时钟可以用有源晶振从xin输入一个满足IO电平的时钟信号(xout悬空),最高可以到16MHz,来满足你的时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