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帖第一贴

楼主:
易电源试用帖第一贴:
收到易电源套装几天了,今天把图嗮出来:

看看这两个模块,多精致啊!不错,还有两个模块没有字,不知道啥意思。

看看这个圆盘的选型手册,实在是用心啊。
输入3.3V输出0.8~2.8,输入5V输出0.8~3.6,
输入9V输出0.8~6V和5~8,输入12V输出0。8~6和5~10,
输入24V输出0.8~6和5~22,输入28V输出0.6~6和5~26 ,
输入36V输出0.8~6和5~30V
很好选择啊,漂亮。型号之全,实在是好。

准备先试下纳米模块,先准备了块板,还没搭电路,先上图:

这是个STM8的小单片机板,让纳米模块跟他配配

再细节点看:

换个角度

我得赶紧学习资料。后续发贴。

网友:
下载PDF文件资料。

玩玩 WEBENCH@Power Designer
http://www.ti.com.cn/ww/analog/webench/power.shtml

网友:
lmz10501中文手册:

输入器件栏目输入lmz10501
点击go
   出现禁止访问提示(看来不行,好像要登录,但我登录了也没有进去)

   直接按下产品菜单,然后进入,然后填写产品型号为lmz10501,进入后可以看到关于lmz10501的所有资料。下载他的手册看看。
   输入电压范围 2.7V 5.5V
输出电压范围 0.6V 3.6V
效率高达 95%

固定 VOUT 的 RT 和 RB 的选择
影响输出电压设置的参数是 RT、RB 和 VREF 电压 x GAIN 的乘积。
VREF 电压通常是 2.35V。因为 VCON 来自于经过 RT 和 RB 的 VREF,
式中 GAIN 为 2.5V/V (从 VCON 至 VFB)。
这个公式对 0.6V 和 3.6V 之间的输出电压有效,分别对应 0.24V
和 1.44V 之间的 VCON 电压。
GAIN x VREF 的理想乘积 = 5.875V。
选择 RT 在 80 kΩ 和 300 kΩ 之间。那么,可以使用以下公式
(5) 计算 RB。
请注意,电阻 RT 应 ≥80 kΩ。这将确保加载的 VREF 输出电流
不被超过,且基准电压保持不变。VREF 的电流负载不应大于
30 μA。
图 5
电气规格
VOUT = GAIN x VCON (1)
VCON = VREF x RB/ (RB + RT) (2)
代换后,
VOUT = VREF x GAIN x RB/ (RB + RT) (3)
RT = ( GAIN x VREF / VOUT – 1 ) x RB (4)
RB = ( VOUT / (5.875V VOUT) ) x RT
看电路图:

网友:
评估板手册:

网友:
通电实验:
电压:1.78 1.79 (万用表电池和精度对测量精度有少许影响):

看看那个调节电阻实在是太小了,怎么能焊个电阻上去哦。所以改电压是个有难度的事情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