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卢友亮和邵贝贝之间差异的疑问

楼主:
邵贝贝光盘源代码中关于cpu的部分有三个源文件:OS_CPU.H, OS_CPU_A.ASM, OS_CPU_C.C,而卢友亮《程序说明.ppt》课件上显示只有两个文件:os_cpu.c, os_cpu.h       邵贝贝的源文件中有一个是汇编程序,而卢友亮只有.c源程序文件。请问论坛中的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标题威武……
.asm文件应该时候平台相关的代码

网友:
.asm似乎不能少 移植相关的汇编都集中在那里 都是和平台相关的

网友:
我觉得ASM不可少,否则UCOSII就没那么难了

网友:
asm 主要是 对寄存器堆栈的操作,  一般用汇编来写。
如果 寄存器支持 C语言读写,不知道是否可以用 c来写? 本人菜鸟

网友:
不可以用 C操作cpu寄存器,因为那是cpu 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编语言文件不是必需的。
如果编译器支持插入汇编代码,那么,所有与处理器相关的代码都可以放在.c文件里了,因此不再需要.a或者.asm文件了。

准确的表达应该是 与处理器相关的代码必须用汇编语言来写,但是不一定必须有汇编语言文件。

要是非要回答楼主的问题,就这么个情况。

说实话,这问题,特别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μC/OS-Ⅱ其实不难,说白了,就是把逻辑代码写成一个任务一个任务的,加到μCOS里运行罢了。

网友:
关于cpu的文件就是一段底层驱动而已,对于一些单片机是可以用c语言操作寄存器的。
这不是c与汇编的问题,只要是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