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AR的疑问

楼主:
运行结果后,想查看变量的值,结果如下

不明白为什么最后3个变量的值不可获得,这3个变量与计算小数有关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猜是不是局部变量

网友:
编译的时候看下是否有关于这几个值的warning

网友:
a、b和Data都为在main中定义的变量,a和b为int型,Data为long型,经编译无错误,无警告

网友:
CPU在不使用局部变量时会自动释放局部变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