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正弦波进行频率调节

楼主:
我用tlc2543和DAC0832做一个波形发生器,幅度和频率可调,请问,做正弦波调节频率时 用什么方法?分段调节吗?每段的节点处频率时如何确定的??

网友:
显示是不做任何调节,你做的波形不论频率多少,显示的点数是固定的。还是频率越高,显示点数承倍数增加。
每段的节点处频率时如何确定的?? 这个说法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