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
如题是延时还是循环?

网友:
for(;;)表示一个死循环,for(1;2;3)中1表示初始化2表示条件3表示执行语句,3者都没有限制不就是一直循环吗?

网友:
根据用途区分到底是延时还是循环。for(;;){}。如果{}里面如果无实际意义就是延时。{}里面东西在程序中有其他用途那就是循环

网友:
相当于while(1)语句,不设初值,不判断条件,循环变量不增值,无终止的执行循环体.

网友:
谢谢各位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