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串口收数发数的问题。

楼主:
问题现象,假如不停的msp430往pc发数,pc收数正常,但是此时从pc往msp430发数,根本没法使串口中断响应。
只有当发数频率很低或者不发数的情况下,pc才能正常往430发数并且是串口中断响应。

我的程序是:启用AD采样收到的数不停的往计算机发送,但是我要求计算机可以发送指令让430停止采样。

有没有一个办法能解决让430发数很快的情况下,也能收到pc发来的数。

网友:
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频率快到什么程度,我试过0.1秒的时候还能两个对发

网友:
这说明楼主的程序编制工艺不良,串口的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是各自独立的,有各自的标志位,中断可以采用优先级设置,哪怕用查询都可以,发送前查询一下接收标志位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置的串口通信么?还是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