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体嵌套的问题

楼主:
我编写了下面住的那结构体,就是在一个结构体中嵌套一个结构体数组;程序如下:
typedef struct
{
struct data TXBUF[CAN_TXBUF_LENGTH];
  volatile    uint32_t head;                /*!< ReceiveData Tx ring buffer head index */
  volatile    uint32_t tail;                /*!< ReceiveData Tx ring buffer tail index */
  volatile  uint32_t number;
}CAN_TXBUF;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rame;
        uint32_t MsgID;
        uint32_t DataA;
        uint32_t DataB;
        };
        struct data TXBUF[CAN_TXBUF_LENGTH];
哪位高手能指出哪里错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ine CAN_TXBUF_LENGTH 10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rame;
uint32_t MsgID;
uint32_t DataA;
uint32_t DataB;
} TXBUF;

typedef struct
{
TXBUF txBuf[CAN_TXBUF_LENGTH];
volatile uint32_t head; /*!< ReceiveData Tx ring buffer head index */
volatile uint32_t tail; /*!< ReceiveData Tx ring buffer tail index */
volatile uint32_t number;
} CAN_TXBUF;

这样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