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楼主:
本人昨天刚接触MSP430,现在手里有一块launchpad。现有诸多问题,希望各路高手解答。
问题一:launchpad能否直接接5v vcc?
问题二:我的型号是MSP-EXP430G2,有一个8位接口P1和一个六位口P2,想问一下,这两个接口是否都能用于外部中断?
问题三:有没有详细讲解IO接口使用方法和各寄存器的资料,求分享。
很急,麻烦各位不吝赐教,多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发了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1663-1-1.html
上传了相关资料,我也是新手LaunchPad不能够用5v直接供电
其实P1 P2都是8个GPIO

网友:
1.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自己用5V供电 不是直接USB么

G系列是三点几V供电
看原理图

2. 应该可以的
看手册

网友:
前面两个问题常见泽已经很好的答复你了,附件中digital io一章讲述IO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