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数据的幅度

楼主:
AD采集的数据通过FPGA控制SRAM存储后再由PCI传输到上位机,16K数据长度,但是采集上来的数据幅度不一致,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叫数据幅度不一致?没看明白,是指AD输出的数有变化?

网友:
AD输入的是连续的,就是采集上来的数据用MATLAB显示查看的数据幅度不一致,一段一段的不一致,比如有时候16K的数据,分四段有四个幅度。

网友:
首先看看你AD输入的幅度是否一致。
然后查看你采集程序问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