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控制tlc5615产生正弦波的频率提不上去

楼主:
我时钟配置是6mhz,然后我定时器初值给的6,那么就是定时1us,我正弦表是256个点,共255个间隔,也就是周期是255us,那么频率应该是3921hz,但是产生的正弦波频率只有134hz左右,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时器初值6,这个太短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关系吧,给的值小只是两个点之间的时间少,那么频率就该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低频率的是否正常呢?
可否试一下先输出低频率的,在逐渐增加频率,看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