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请问谁做过FPGA发送16位数据的串口实验啊???

楼主:
请问谁做过FPGA发送16位数据的串口实验啊???或者有好的串口模块容易改的也行,谢谢亲们呢!!!
PS:俺做过特权同学的串口实验,但是在他那个模块里做修改还是存在问题

网友:
发送16位数据与发送8位数据一样的,只是位数多了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的吧,串口一帧是8位的哦

网友A:
这有啥不一样哦。标准串口数据是8位。加上起始位、停止位和校验位共11位。
如果发送16位数据。也可以这样发送,起始位+16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这样仅仅不是标准串口的8位而已,有啥区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不一样哦。标准串口数据是8位。加上起始位、停止位和校验位共11位。
如果发送16位数据。也可以这样 ...

你这样的写法,把 16 位数据 发到 串口助手,不能识别吧?

网友:
标准的串口:   起始位+8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标准的串口之所以定义最长为8bit, 那是因为再多的话,采样点会偏离中心到边缘,数据就拿不下来了。

自定义串口:起始位+16(或者是N bit)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自定义bit长度,完全可以。
  关键是要异步传送的话,要计算发送端和接受端各自的时钟误差,
  自己要加长数据位,就要自己计算来保证,到最后一个bit采样,也不会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