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中断,求指教

楼主:
#include
#include"5110.h"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BoardConfig(0xb8);
  P1IE = 0xff;
  P1IES = 0xff;
  P1IFG = 0;
  P3DIR = 0xff;
  _EINT();
  init_LCD();
  LCD_clear();
  while(1);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void)
{
  display_English_String(0,0,"Lucky");
  P1IFG = 0;
}
void init_LCD()
{
CLR_RST;
delay(1);
SET_RST;
CLR_SCE;
delay(1);
SET_SCE;
delay(1);
write_LCD_byte(0x21,0);
write_LCD_byte(0x07,0);
write_LCD_byte(0x13,0);
write_LCD_byte(0x20,0);//使用基本指令
LCD_clear(); //清屏
write_LCD_byte(0x0C,0);//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CLR_SCE;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这是要让那个I\O口来触发中断?并且要将此I\O口设为输入状态,同时在中断里面要有判断:P1只是一个中断入口,进入中断里面要判断中断源,假如是P1.5触发的中断,则有if(P1IFG&BIT5)这样一个判断语句,我是个初学者,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好像引脚要弄成输入模式吧!!P1DIR=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