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最方便快捷地将FPGA中FIFO的数据导出来?

楼主:
亲们,由于我往FPGA的FIFO写入了512B的数据,比较多,若直接在Signal Tap II 里面查看,不方便,因为有很多零,个别几个数据是1,我就是想知道这个1到底是出现在第几个字节上的,所以另求其他的方法,请高人指点!!!

网友:
可以用MODESIM 模拟FIFO ,然后从FIFO中读取数据。
或者用网口或USB口上传从FIFO中读取的数据,然后用曲线方式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用Modelsim模拟FIFO呢?

网友:
先要调用LPM的双口RAM库,然后RAM库的模型放在MODSIM中编译,然后再MODESIM中调用和读取。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