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于含有外设的FPGA设计是不是不能用Modelsim仿真啊 ...

楼主(2012-07-26):
请问对于含有外设的FPGA设计是不是不能用Modelsim仿真啊???
比如FPGA外接一个USB芯片,所做的设计是二者的通信,那么在这个设计里,如何用Modelsim仿真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设计
外设
如何

网友A:
在testbench中模拟出外设的时序和功能

网友B:
时序仿真是其一。关键要有上位机能与USB通信。然后FPGA与USB通信内容能显示到上位机。通过这样的手段才能调试。
FPGA与USB的时序实现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版主亲自指点迷津啊,呵呵,想必你应该做过FPGA和USB的通信吧,想多多向您请教?

网友B:
FPGA与USB通信,关键看选择的USB芯片。有些国产芯片时序很简单,通信很方便。例如USB芯片CH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