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用C语言给我翻译个程序哦 弄出来的试验成功给充30元话费

楼主:
我的板子:LED1=1 代表LED1不亮 LED1=0 代表LED1亮
                  key3=0代表按下三号键

我的程序:当按下key3时:如果LED1=1--不操作
                                          如果LED2=0--另LED2灭、当抬起key3时候还让LED2亮

                 或者
                 当按下key3时:如果LED2=1---不操作
                                          如果LED1=0--另LED1灭、当抬起key3时候还让LED1亮

如有弄出来我实验成功的立马给冲30元话费

网友: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sbit KEY_3=P3^2;
sbit LED_1=P1^2;
sbit LED_2=P1^3;

void delay_ms(uint);

uchar temp;//用于保存key3未按下时LED的状态,抬起时把这个值给回P1口。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KEY()
{

        if( KEY_3 == 0 )
        {
                delay_ms(20);                   //20毫秒软件防抖
                if(KEY_3 == 0)
                {
                        temp = P1;
                        LED_1 = 1;
                        LED_2 = 1;

                }
                delay_ms(200);                        //延时0.2秒再进行下次按键的检测
        }
        if( KEY_3 == 1 )
        {
                delay_ms(20);                   //20毫秒软件防抖
                if(KEY_3 == 1)
                {
                        P1 = temp;

                }
                delay_ms(200);                        //延时0.2秒再进行下次按键的检测
        }
}

void main()
{
temp = P1;
while(1)
{

        KEY();

}

}

网友:
敢问楼主在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沙发你动作好快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之前开了2篇帖子求教这个问题。我也来分享一个思路。